用PPI如何从以太网上下载程序

楼主(2016-03-23):
单位新进西门子smart cpu sr20 通过以太网连接上位机。我用ppi电缆上传程序,显示PROFIBUS 网络上存在主站,当前设备不支持,请选择一个多主站设备重新尝试。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用网线直接与电脑连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网线直接与电脑连接就行

没有usb和网线转换接口!

网友B:
西门子smart cpu没有PPI编程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smart cpu没有PPI编程接口

有rs485插孔,不能连接ppi吗?

网友C:
SMARTPLC那是485口,不能用于上下传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ARTPLC那是485口,不能用于上下传程序

这个还真不知道!485端口好像控制西门子变频器,但不能上传程序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SMARTPLC那是485口,...

SMART PLC的485口只能用来通信,不可以作为编程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smart cpu没有PPI编程接口

网友E:
可以进行PPI协议通信,但无法上传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