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磁风扇离合器会出现哪些故障?

楼主(2016-03-23):
       一般电磁风扇离合器会出现哪些故障?电磁离合器的结构简单,因此其安装维护起来也极方便。然而在使用过程中,电磁离合器会因各种因素而发生不同的故障,以下介绍下电磁离合器常见故障以及引起的原因。

       电磁风扇离合器运转不稳定,极有可能是输入电压不稳定,解决运转不稳定的方法,就是检查电压情况,稳定电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摩擦升温,由于发热导致线圈烧坏或者短路。

       电磁风扇离合器一般故障多是发生在启动、空转以及载荷的时候,但在启动时期发生较多,主要表现为无法启动,或者输入电磁离合器的电压过低,常规的输入电压为DC24V。以及动力不稳定、打滑或者温度过高等。

       电磁风扇离合器也有特殊情况,所以在输入电压时要注意要求,排除方法就是检测输入电压是否为电磁风扇离合器的要求电压。线圈短路,遇到这种故障通常情况下都是更换或者修复使用,建议将更换或者修改后的电磁离合器电路进行改造。

       以上就是一般电磁风扇离合器会出现哪些故障的介绍,资讯由天机传动提供,如有疑问欢迎致电咨询。

东莞市台机减速机有限公司
业务咨询:13316607853 杨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