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access报警

楼主(2016-03-23):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在webaccess平台上工程里的节点属性和点属性分别配置了报警收件邮箱的地址以及手机号(86+手机号),也勾选了记录、邮箱、手机、声音选项,可是为什么发生报警的时候只有记录和声音,邮箱和手机上都收不到呢?

网友A:
报警问题:

1、  不能发报警短信:先用宏电模块的配置软件去设置相关参数,注意波特率等参数一定与后续使用一致。

默认值应该是115200或者57600。

都ok以后再挂断退出软件,保证串口号没有被占用。

然后用研华软件测试。

2、  不能发邮件报警:

163的邮箱参数可能调整成这样更合适(或者先跟邮箱提供商核实一下,主要是邮件服务器和端口号)

楼主:
噢噢,谢谢,麻烦您了。

那那个宏电模块只能用H6221-CGS这一款吗?目前网上都没有看到卖这一款的,请问可以用什么替代的模块吗?另外还有一个选项是SOCKET2AIR,那个要怎么用呢?

我按照您的建议修改了邮箱设置,现在已经可以收到报警邮件了,再次感谢。还想请教一下我应该在哪里设置邮件的内容呢?现在内容是这样的(如下图),下面那段不太看得懂是什么意思。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历史趋势和实时趋势的。

历史趋势在ViewDAQ和Dashboard均无法显示图像。

实时趋势在ViewDAQ无法显示图像,但在Dashboard可以显示。(就像下图,数据是有的但是没有图像显示啊)

引用 网友A:
报警问题:1、  不能发报警短信:先用宏电模块的配置软...

网友A:
1、  宏电模块目前还没有测试过的其他替代型号;你还可以试一下sierra airprime这款另一公司的gprs模块能否买得到。(8.0以后的软件都支持)

2、  Socket2air这一驱动应该是通过socket端口直接访问的,所以本机不用添加串口硬件。但具体操作文档暂时没有。

3、  正常邮件报警格式应该就是“点名称---点描述---报警类型”。你后面那一串字符好像与此无关。

4、  关于实时趋势与历史趋势的问题,我只能给点建议,无法一下就判断出问题,需要你自己去排查。

比如

1)可用一个内部的常数AI点,人为控制变化,看看是否能产生曲线??

2)“数据记录界限值”的百分比是否太大,导致外部信号波动较小时没有变化???

……

楼主:
我试了一下,数据记录界限值我设为0之后,数值变化的时候实时趋势是有曲线的,但是等稳定下来了(大概半分钟到四十秒的样子)就没有曲线了。历史趋势一直都没有曲线(我设定的是6分钟,可能没有等到六分钟就稳定下来了)。

引用 网友A:
1、  宏电模块目前还没有测试过的其他替代型号;你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