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着看看

楼主(2016-03-23):
LABEL 1

$101=$101&&FF00H

$101=$101|$107

$116 = 2D2AH

麻烦各位大神能不能帮着解释一下阿?

网友A:
没用过台达,靠猜,你可以参考一下:

$101=$101&&FF00H  //寄存器101中的数据与FF00做与操作,目的是得到高8位数据

$101=$101|$107  //寄存器101与107中的数据做或操作。

$116 = 2D2AH  //将2D2A(16进制)常数送入寄存器116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台达,靠猜,你可以参考一下:$101=$101&...

高手,靠猜就猜的这么准,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一条指令时取101里面的高8位数值

第三条就是一个赋值语句,C语言和汇编语言也都是一样的指令

网友C:
1楼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