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 PRO7无法对FPXH-M4T编程?

楼主(2016-03-23):
FPWIN PRO7无法对FPXH-M4T编程?  打开软件,虽然可以选择PLC为FP-XH, 但是里面并没有这一款运动控制型的M4T, 另外编程时也没有发现螺旋插补之类的指令!  只能用那种类似于FP-GR类的编程软件? 够菊紧的!

网友A:
PRO7支持全系列的产品。

你到松下电工网址下载个补丁。安装一下,就可以用了。

楼主:
都下载了呀, 最新的是7.122的补丁,装上了啊.

但是我说的,比如M4t这一款支持螺旋插补,可是在软件里根本没找到相关的指令啊.

而且即使那个软件内置的填表运动控制的,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指令,倒是FP-XH其他的CPU是支持的

楼主(2016-05-03):
重装了一次软件,就显示有M4T,呵呵。 不过还没有玩过这货。 倒是FPXH-C60T用了。 上次被折腾得不要不要的,打电话问松下支持也是毛都不懂, 还是自己折腾出来了,NND。

网友B(2017-08-11):
FPXH-M4T新出案例少

网友C(2017-09-10):
我打开PRO7看了一下,有M4T16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