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2016-03-23):
我用的是DOP-B07S411触摸屏,我用下位机DSP向人机发送00009643(低字节在前)十六进制数据,人机接收到后怎么处理?并最终转化显示为浮点数300.0

楼主:
如果发送的是一帧数据,就是10个这样的数据连在一起,到人机后怎么处理?

网友A:
人机程序 接收,然后根据你的 字节顺序 解析数据 转化为 正确的数据呀

楼主:
比如接收到后令$2000=0000,$2001=9643,然后怎么处理?

引用 网友A:
人机程序 接收,然后根据你的 字节顺序 解析数据 转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接收到后令$2000=0000,$2001=964...

 按偏移 赋值呀, 00009643 , 0000 是第一个数据,偏移是0, 那就赋给 $2000 这个点

 $2001 偏移 是1  那把 第二个数据9643 赋给它就行, 至于这个点是放到数据库,还是在内存中,那就看你的程序了。

网友A:
    人机不是都带有 人机界面软件吗,自己做个和你单片机通讯的组态工工程下装到屏里 就行了,难道你要自己给人机写程序?

楼主:
 我做的是自由通信,需要用宏功能

引用 网友A:
人机不是都带有 人机界面软件吗,自己做个和你单...

楼主:
能不能把这两个字的数据合为一个双字,即实现$2003=43960000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caochongting@163.co...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这两个字的数据合为一个双字,即实现$2003=...

 当然可以呀  32位整数 或 单精度浮点数 就是 双字  四个字节, 数据类型不同,字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