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在监视网和控制网的应用

楼主(2016-03-24):
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我们现在用的DCS系统在上层监视网用的工业以太网而在控制层用的是其他一些总线。现在好多系统都是这种方式。而两种不同系统组网一般都只能通过OPC进行数据共享,不能控制呢

网友A:
要想控制的话   是可以做到的,需要数据采集层的软件 额外进行些工作

比如:举我们的案例, 西安某天然气公司, 底层数据采集用的是xArrow组态软件,上层监控显示用的是WINCC,xArrow组态软件通过OPC将数据共享给WINCC, 当需要写数据(控制)时,底层的xArrow组态软件就需要另开发一个专门写数据的程序达到向设备写数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