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SIDE 7105系列热电阻温度探头在灭菌柜中的应用

楼主(2016-03-24):
FUSIDE 7105系列热电阻温度探头在灭菌柜中的应用

       灭菌柜是药厂常用设备,主要用于器具和物料的灭菌。原理是利用在高温、高压、湿热等条件下直接杀死或使器具和物料中的病原体失去繁殖能力。一般分为干热灭菌和湿热灭菌,干热灭菌是直接加热腔体内的气体使其达到干热灭菌所需的温度,一般为160~250℃ 持续时间为45~120min。湿热灭菌采用蒸汽加热灭菌,所需的温度一般为100℃ 持续时间30~60min或者121.3℃持续时间15~20min。

Fig-1  蒸汽灭菌柜

7105系列热电阻温度探头基本参数

测温范围:-50~260℃

感温芯体:PT100 三线制 A级精度

保 护 管:316L材质,最小外径4mm

过程连接:50.5mm快装卡盘

连接线缆:绝缘层硅胶或PTFE

Fig-2  7105系列 热电阻温度探头

       药品生产过程中所有与药品接触的器具以及药品都需要进行灭菌或除菌处理。这样才能保证药品的质量符合要求或者使病原体对人体不造成危害。使用灭菌柜可以自动化批次处理,可以减少人工灭菌处理的成本和不均匀一性。

       灭菌柜灭菌的基本过程是箱体灭菌、放入物料、灭菌处理、烘干、降温降压、取出物料等。在整个过程中温度检测和控制至关重要,温度控制直接决定灭菌的效果,控制不可靠直接导致一个批次产品的不合格品,甚至会造成医疗事故。温度的控制不仅仅决定产品的质量更是决定了产品生产的安全和成本能耗。温度控制过于低,达不到灭菌效果,生产出的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温度控制过高损害样品或物料,甚至可能发生安全事故,长时间高温控制也会造成设备老化加快和大量的能耗浪费。为了保证得到高合格率以及均一化的产品,在灭菌中必须采用高精度、高灵明的探头以及采用多点测试温度的方法。因为热传递时间以及各材料比热容不同在样品中、腔体空间中每时每刻温度都会不同,不管是时在升温过程中还是在降温过程中各位置对温度变化的反应也不同,所以不能通过单一化的温度检测来判断整体的运行的进程。

       7105系列热电阻温度探头是专用于灭菌柜内的测温探头,探头设计符合FDA认证要求。探头有直杆刺入式和90°弯角刺入式,探头可直接放置在灭菌柜中如将探头放置于板层上、探头插入样品中等。在灭菌过程中器具或物料一般放置于托盘中,对于整个灭菌过程中温度的监测必须以样品的实际温度为准,所以需要将温度探头直接插入样品中。需要灭菌的器具一般为盛装药液的容器如玻璃瓶。7105系列带90°弯角的热电阻温度探头具有4mm直径以及前端25°尖可以直接从侧面插入和快速取出容器瓶。从而在保证温度检测的真实性下也不影响其他样品的灭菌过程。在灭菌处理时一般采用蒸汽灭菌,蒸汽灭菌时温度可达120℃以上。蒸汽灭菌时间一般持续30min,加压和抽除的重复该过程。反复交替的压力变化和温度变化将会严峻的考验温度探头的材料性能。在蒸汽灭菌过程中探头所处的环境为高温、高压、高湿度、排气时真空状态,而且这几种状态交替复合在一起对线缆影响最大,一般材质线缆在高温下会直接发生变化如融化变形、胶接处松动,反复交替的变化线缆和胶封氧化加快时线缆产生裂缝或脱落。在使用过程中测量电阻为移动式在反复的移动中也会加速线缆的破裂、密封处松动从而发生探头短路故障以及其他安全生产事故。7105系列热电阻温度探头采用PTFE线缆和耐高温胶密封探头,可承受在线灭菌时的各种工况。7105系列线缆采用PTFE和探头采用316L材质是为FDA所接受的材质,在规范化的操作范围以内使用不会产生影响药物和危害人体的物质。

Fig-3  7105系列热电阻测量灭菌瓶中的温度

网友A:
感谢!我也试一下看看如何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