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的选型

楼主(2016-03-24):
求围观:

  需要选择一款传感器用来检测工件所受的切削力,传感器的输出控制升降杆的上升或下降。

具体请参考附件的示意图

说明:

1。工件自身以7米/分的速度匀速向前移动,工件表面平整

2。毛刷1与毛刷2 恒速圆周转动,1500转/分,顺时钟或逆时钟都有可能

3。毛刷比较软,用来粗化,清洁工件表面

网友A:
用轨道称重设备,也就是俗称的轨道称应该可以

网友B:
楼主上传图片多直观啊

网友C:
用毛刷來做切削???

网友C:
你的問題是否因毛刷會有損耗 而需要調整高度 來維持你所謂的切削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問題是否因毛刷會有損耗 而需要調整高度 來維持你所...

是的,需要调整高度来维持对板面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传图片多直观啊

过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毛刷來做切削???

工件是铜,毛刷自身带磨料,旋转的毛刷起到粗化并清洁工件表面的功能

网友D:
动态的检测还真不太好办,扭矩传感器应该可以完成这个功能,但是装在哪里合适呢?毛刷是软的,所以可以考虑装在毛刷的支撑杆上,扭矩传感器---带4-20mA输出信号,然后用这个信号控制高度。

网友D:
补充一下,就是检测上毛刷和下毛刷杆的扭矩,压力高的话,毛刷受力就大,然后驱动支撑杆就受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态的检测还真不太好办,扭矩传感器应该可以完成这个功能...

能否用电子式扭矩仪?装传统的机电式扭矩传感器空间受限。非常不好处理(毛刷支撑杆直径35 mm,驱动电机是3HP)

楼主:
别沉呀,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