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刘工,galil卡怎么做电机阶跃信号实验?

楼主(2016-03-24):
在galil运动控制卡里面怎么做电机控制的阶跃信号实验呢?

网友A:
阶跃信号实验???? 做甚麼 能否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阶跃信号实验???? 做甚麼 能否說明

GALIL控制电机,阶跃信号实验看电机的动态响应啊

网友A:
這個功能多數是放在驅動器 具有scope的功能 我在台達 TDE 都有見過

网友B:
您是要让galil给驱动器阶跃信号,然后看驱动器的响应,还是要让galil自己做阶跃响应?如果是前者,那可以把PID清零,直接用OF指令写输出控制电压。比如:

KP0

KI0

KD0

OF0

你需要的时候,
OF1

这样,可以输出一个1V的阶跃信号。

如果是后者,作为运动控制器,要做的是运动平稳,本身没有产生阶跃运动的指令,要看阶跃相应,只能是采用一点特别的方式

1、速度阶跃

如果把AC和DC都设置为最大值还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可以这样在A轴做一个速度阶跃,比如从0提到30000

GD 0

GR 0

GA N

JGN=30000

BGN

您想跃的时候,执行

GR 1

2、位置阶跃

如果把AC和SP都设置为最大值还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可以这样在A轴做一个位置阶跃,比如从0提到30000(但不保证在所有型号/版本的控制器上都可以实现,因为我怀疑这是一个BUG)

JGA=0

BGA

IPA=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