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电机品牌?

楼主(2016-03-24):
现需要用变频器将电机转速提高到6000转,但是普通三相电机不能在100HZ以上运行,想用一台变频电机可以在100HZ以上运行,各位大神有哪些品牌变频电机比较好的?最好是国外品牌。

网友A:
ABB,西门子,富士

网友B:
日本安川 台灣東元都是不錯選擇

网友B:
台達有伺服電機我清楚 台達有變頻器也OK 但台達有變頻電機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引用 网友C:
台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台達有伺服電機我清楚 台達有變頻器也OK 但台達有變頻電機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台达                  内容的回复!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台達有伺服電機我清楚 台達有變頻器也OK 但台達有變頻電機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台达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具体参数发过来看看,建议使用永磁同步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