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条形码读码器

楼主(2016-03-24):
求助:PLC用条形码读码器读入数据后,PLC怎样编程使触摸屏显示完整的条形码(PLC是三菱FX3U)

网友A:
这个好像触摸屏里需要一个库,但是这样的系统建议用嵌入式,嵌入式比较触摸屏好用

网友B:
一般的触摸屏都显示不了条形码的

网友C:
偶用过三菱Q的PLC和DATALOGE的条码枪,可以读数据,但是读出来是16进制的数据。

网友D:
回复内容:能提供资料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引用 网友C:
偶用过三菱Q的PLC和DATALOGE的条码枪,可以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能提供资料给我们分享一下吗???对: plc...

 可以了,你留个邮箱地址啊~~!

网友(2016-07-19):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能提供资料给...

我也想要这方面资料,能发下吗  leoorc@sina.com

网友E(2018-09-16):
刚做完的一个项目,PLC只有网口,读码器是串口,距离还很远;后来找了一个第三方模块解决的,还挺方便,不用PLC编程,推荐一下

详细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21099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