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间继电器M的问题

楼主(2016-03-24):
串联一个M5.2与不串联的区别?

网友A:
程序不完整吧,其他地方应该有引用这个中间继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完整吧,其他地方应该有引用这个中间继电器的

只有这个地方用了M5.2

网友B:
串联M5.2那就是逻辑与的关系,若想后面的逻辑结果为1,就必须满足M5.2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M5.2那就是逻辑与的关系,若想后面的逻辑结果为1...

这个我知道,觉得M5.2有点多余

网友B:
对: prol 回复内容:

M5.2是不是系统时钟脉冲?

网友C:
觉得m5.2可能是触摸屏上面一个开关按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M5.2是不是系...

 恩,是系统脉冲。

网友D:
应该看完整的程序,这中间继电器可能多个地方有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看完整的程序,这中间继电器可能多个地方有应用

 只有这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