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器的简单设置

楼主(2016-03-24):
ABB ACS800变频器没设置过,能否指点一下最基本的设置,电机能转就行,我的变频器是37KW的,但电机只有2.2KW 如何设呢?

网友A:
设置22KW 电机基本参数就可以的,变频大拖小没问题的,要设置其他参数看你需要什么功能

网友B:
一、变频器的简单本地启动
1. 首先确定空开闭合,接触器得电;
2.按LOC/REM使变频器为本地控制模式
3. 按FAR进入控制盘的参数设置模式
   用双箭头键选到99参数组,然后用单箭头键选择04,ENTER进入
99.04 电机传动模式 (DTC)
     DTC 变频器设定值为转速              (多数情况下用这种模式)
     SCALA 变频器的设定值为频率
选择好模式后按ENTER确认                (取消按ACT返回)
4. 按ACT回到当前状态
5. 按REF,选择上下调节键,输入指定的参数后,按ENTER确认
6. 按启动键,变频器启动
至此,完成了一个变频器简单的本地运行过程
如果需要将已显示的实际信号替换显示成其他的实际信号,可以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按ACT进入实际信号显示模式;
 2. 选择需要改变的参数行,按ENTER进入;
 3. 按单双箭头键,选择要显示的参数或改变参数组;
(常用的几个显示信号:
01.02 电机的实际转速           SPEED
01.03 传动输出频率的实际值     FREQ
03.20 变频器最后一次故障的代码 LAST FLT)
4. 按ENTER确认并返回实际信号显示模式;     (取消直接按ACT)

二、主要需要设定参数:

9905电机电压(V)
9906 电机额定电流。(A)
9907 电机频率(HZ)
9908 电机转速转

9909 电机功率(KW)
1001:外部1命令    2=DI1控制起停.
<此处内容被屏蔽>1002:外部2命令    1=DI1控制起停.
1102:外部1外部2的选择(7=选择外部控制2)
1107:外部给定2的最小频率(20%)
1108:外部给定2的最大值(100%)
1304:AI2低限 ()
1305:AI2高限 ()
1401:继电器输出1(2=运行时继电器动作)
1402:继电器输出2(4=故障时继电器动作)16=故障和报警。
1403  继电器1动作的条件选择,  9=低于监控值1, 继电器动作
2007:限定最小频率(30HZ)
2003  电机铭牌额定电流值乘以1.1(设为A)
2101:1=(自动启动)
2102:1=(自由停车)

网友C:
楼上回答的好细致吧...

网友D:
楼主好用心啊...........

网友E:
2#楼回答很详细,补充一下,变频器与电机容量差太多,只能用标量模式,DTC估计用不了

网友F:
好耐心的回来啊,赞一个!

网友G(2016-04-23):
多谢指点!学习了!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