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FPWIN GR2.2不能卸载

楼主(2016-03-24):
高手们 谁知道怎么回事,老是显示这个就是不能卸载

网友A:
试一下软件里面的卸载包可以不,有的工控软件用360无法卸载,要用自身的卸载软件才可以

网友B:
我记得松下这款软件盘里  有一个卸载的应用程序   可以用它来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