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个程序并讲解一下

楼主(2016-03-25):
没有看懂这个程序的目的是什么,程序段5一个实数除以27648是为了什么呢,谢谢老师

楼主:
这是网友上传的洪泽垃圾滤液处理中的FC3

网友A:
这要看看工艺!估计应该是输入值控制在有效范围内!5段应该是实时值在最大值中的比

网友B:
第一、二程序是检测信号是不是超限,第一段判断是否小于0,第二段判断是否大于高限值,信号在正常范围内,把信号传送到出去,进行处理。第三段信号不超限了,传送出去。第四段,整数(INT)转为双整数(DINT),然后DI_R,双整数(DINT)转为浮点数(实数REAL)temp3;第五段,DIV_R,表示浮点数除法,IN1除以IN2,结果由OUT输出;也就是第四段的temp3除以27648,结果送temp3;第六段,最高值减去最小值,结果送temp4;第七段,MUL_R实数乘法;第八段,ADD_DI 双整数加法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模拟量转化问题。PLC根据所选的值给变频器输出4~20mA信号。如果变频器不需要正反转的话,4mA对应的就是0HZ,20mA对应的是50HZ。这是PLC输出的值。但是在PLC内部处理数据的时候不是4~20,而是0~27648,如果这个数为0那么PLC输出就是4mA,如果是27468PLC输出就是20mA,

楼主:
感谢!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看工艺!估计应该是输入值控制在有效范围内!5段应...

楼主:
感谢!

引用 网友B:
第一、二程序是检测信号是不是超限,第一段判断是否小于0...

楼主:
感谢!!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模拟量转化问题。PLC根据所选的值给变频器输...

楼主:
2楼3楼4楼老师的解释,给了我满意的答案,在此表示感谢,学习了!

网友D:
这是一个PLC模拟量转工程量的程序,不过一般STEP7自带功能块FC105 FC106对应引脚输入就可以了,不用这样转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