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器脉冲与高速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6-03-25):
如果用普通脉冲命令的接线方式控制电机,伺服器能接受脉冲最高频率是500KHZ,如果希望电机在梯曲线0.05秒从0加速到250000/S的速度,那么加速度就是5M/S2 这样做科学吗

网友A:
電器的工作頻率可以很高速 但機械的傳動絕對會出問題 以伺服電機用的鋼珠軸承 其線速度不超過60m/min 還有絲桿

此脈衝命令 是針對脈衝當量(也就是須考慮到機械傳動部分)非單純脈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器的工作頻率可以很高速 但機械的傳動絕對會出問題 以...

电机电子齿轮设置的是5000脉冲一圈,丝杠是20mm的,在这个速度下 机器跑来震动很大,有什么办法在不减速的情况下,能缓解机械的震动呢?比如S曲线的脉冲命令?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