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教程计数器

楼主(2016-03-25):
昆仑计数器   怎么编程

楼主:
昆仑通态计数器 怎么编程

网友A:
组态里面直接有计数器构件

直接跟变量组态就可以

计数器构件

构件功能

计数器策略构件通常用于对指定的事件进行计数,当计数值达到设定值时,构件的条件成立一次,调用一次策略行中的策略功能构件,然后计数器清零,重新开始计数,直到下次到达设定值,再次满足条件,循环往复调用策略功能构件。

组态设置

计数器策略构件的属性设置如图所示,其操作有如下几种方法:

l            计数对象名:指定计数器作用的数据对象。这一对象可以是数值型,事件型或开关型,字符型数据对象和组对象不能作为计数对象。

l            计数器事件:指定使计数器计数的事件,包括如下六种情况:

²          数值型数据对象报警产生

²          事件型数据对象事件产生

²          开关型数据对象正跳变(其从1变为0时产生)

²          开关型数据对象负跳变(其值从0变为1时产生)

²          开关型数据对象负正跳变(其值从1变为0,再变为1时产生)

²          开关型数据对象正负跳变(其值从0变为1,再变为0时产生)

l            计数设定值:计数器设定值对应于一个表达式,用表达式的值作为计数器的设定值。计数器的当前值大于等于设定值时,本构件的条件一直满足。计数器的值为整数。设定值没有建立连接或把设定值设为0,则构件的条件永远不成立。

l            计数当前值:当前值和一个数值型的数据对象建立连接,每次运行到本构件时,把计数器的当前值赋给对应的数据对象。如没有建立连接则不处理。

l            复位条件:复位条件对应一个表达式,当表达式的值为非零时,对计数器进行复位,使其从0开始重新计数,当表达式的值为零时,则认为计数器计数到设定值、构件条件满足一次后,自动复位重新开始计数。如复位条件没有建立连接,计数器一直累计计数,到达最大值65535后,计数器的当前值一直保持该数,直到复位条件。

l            计数状态:和开关型数据对象建立连接,把计数器的计数状态赋给数据对象。当当前值小于设定值时,计数状态为0,当当前值大于等于设定值时,计数状态为1。

内容注释:可以在这里输入与该策略构件相对应的注释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