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监控内存状态

楼主(2016-03-25):
请问各位,MCGS触摸屏如何监控内存的状态??谢谢

网友A:
是监视PLC的吗?还是监视屏自己的呢?

网友B(2016-05-03):
楼主没有说明白具体的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明白具体的设备

网友D(2018-01-29):
查看昆仑通态脚本函数手册,检查内存,磁盘剩余空间的函数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