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控制单轴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6-03-25):
请问一下老师为什么电机不转,哪里有问题?

PLC 是FP-X C30T 步进驱动器为雷赛DM542 电机两相步进电机

电气接法 Y0接PUL- Y1接DIR- 。   PUL+ DIR+接24V+(步进驱动脉冲信号端支持+5V ~+24V)

网友A:
PLC系统寄存器里要将X4定义原点,驱动器是否支持24V要确认,不然Y0和Y1都要串2K电阻。PLC的(+)和(-)有没有分别接(24V)和(0V)

网友B:
r911c有效说明已经在输出脉冲了,是电机接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系统寄存器里要将X4定义原点,驱动器是否支持24...

感谢老师 问题已经找到了   是+没有接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系统寄存器里要将X4定义原点,驱动器是否支持24...

谢谢老师 问题已找到。继续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r911c有效说明已经在输出脉冲了,是电机接线有问题

谢谢老师   问题已解决   继续学习中。。。。

网友C(2017-01-04):
引用 网友A:
PLC系统寄存器里要将X4定义原点,驱动器是否支持24...

网友D(2017-09-23):
请教一下这两行程序有什么用?

脉冲一结束就触发R12接通0.1秒有什么意思?

为了断开R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