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阀离线检测技术的不足与应对措施

楼主(2016-03-25):
安全阀是特种设备中一项重要安全附件,在特种设备的运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安全保护作用。目前,我国的特种设备运行过程中对安全阀的应用非常广泛。例如,在锅炉、压力管道和压力容器等设备;现在的安全阀校验方法主要为离线校验,离线校验存在校验温度与使用温度的温差,为保证校验压力的精确性,采用在线校验技术进行补充。本文由上海五岳泵阀制造有限公司协助转载分享,上海五岳为专业的安全阀厂家,主要生产各类弹簧式安全阀,代理德国LESER安全阀,并终身为使用单位提供相关产品技术支持。

设备中的安全阀在运行过程中,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导致运行性能发生一定的变化,造成泄露事件,不利于设备的安全生产。针对这种现象,我国相关法规和标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生产企业必须定期对安全阀进行校验。安全阀的校验方法,主要分为离校校验和在线校验。一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用安全阀离线校验方法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解决,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

1 安全阀离线监测技术的不足
  1.1 简述安全阀
  安全阀是设备中的一项重要安全附件,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应用于锅炉、压力容器和压力容道等特种设备中,属于一种自动阀类。在受到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安全阀处于常闭状态,当设备或者管道中的介质压力上升到一定的程度,超过了安全阀规定值的时候,安全阀会向系统外排放一定的介质,防止设备或者管道中的介质压力超过设备中规定的介质压力数值。安全阀对设备中压力数值的有效控制,可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对设备操作人员和设备的运行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1.2 安全阀离线监测技术的不足
  安全阀在设备的运行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保证了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和设备操作人员的安全。在安全阀运行过程中,受到设备中操作压力、温度和介质腐蚀等方面的影响,在一定的作用下,会对安全阀造成不良的影响。例如,安全阀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不能按照固定的压力开启,或者在设备的运行过程中发生比较严重的泄露事件等,影响设备的这次运行,威胁了设备的安全生产。目前,我国的一些生产企业在应用安全阀离线检测技术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用安全阀的运行,发挥安全阀的重要作用。企业在应用安全阀离线校验技术的时候,主要的校验工具是传统的压力仪表式安全阀校验台。校验的方法,主要是在开启安全阀的瞬间,校验人员实现对安全阀中压力表数据的读取,实现对安全阀整定压力的记录。这种校验方法很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且工作效率比较低。相对来说,校验的结果也比较粗糙,精度相对比较差。
  2 安全阀离线监测技术不足的应对措施
  针对安全阀离线监测技术中出现的不足,一些研究和检验机构对传功的安全阀检验台和检验机构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针对其中的缺陷和局限性,对安全阀离线监测技术进行了研究和改进,以提高安全阀校验的精度和工作效率。
  2.1 安全阀离线监测系统的改进
  安全阀的整定压力,主要是指在安全阀的运行条件下,安全阀升起的时候产生的进口压力。在这种压力之后,安全阀才开始有进行测量的开启高度,介质可以呈现出连续排出的状态。设备操作人员开启安全阀的时候,设备中的介质压力会产生明显的特征。例如,设备中介质压力在安全阀开启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拐点”。这一特征可以作为,在开启压力的时候,安全阀进行自动识别的依据。设备中的整定压力达到了设备运行过程中规定的整定压力数值的90%的时候,安全阀的升压速度会迅速下降,甚至会低于0.01 MPa/s的数值。根据设备校验过程中,整定压力和位移数值的变化可以发现,在开启安全阀的一瞬间,设备的介质压力数值最大,就是安全阀离线监测中所要测试的设备运行的整定压力值。
  2.2 应用安全阀在线监测技术
  一些生产企业在应用安全阀离线监测技术的过程中,因为应用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对设备的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设备的运行过程中开始研制新型的安全阀在线检测装置。新的安全阀在线检测技术,具有安全阀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等的功能特点为一体,有效的延长了安全阀的使用时间,避免了安全阀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泄露问题,具有方便携带,检测结果更加准确和可靠的特点,检测的依据比较充分,完整的记录了检测数据。并且,在实际的安全阀在线检测过程中,不会对设备的正常运行造成不良的影响等。应用安全阀在线检测技术,可以作为安全阀离线校验技术的一种有效补充。
  2.3 结合安全阀在线技术
  实现安全阀离线检测技术和在线检测技术的有效结合,可以及时的解决安全阀离线校验和检测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保证安全阀校验和检测工作的顺利实施,实现良好的校验和检测效果,发挥安全阀在设备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某生产企业在实现生产的过程中,为了保证生产质量和生产安全,对运行的设备进行了离线检测。通过对安全阀离线检测技术的应用,对在测试过程中发现的生产设备运行的异常情况进行了及时的检修。但是,这种检测方法的抽检量比较少,相对于企业中全部的运行设备来说,抽检的设备只占了0.3%左右,不能实现对生产设备运行情况的有效控制。在企业的生产设备运行质量控制过程中,应用安全阀离线检测技术的同时,有效的结合了安全阀在线检测技术,实现了对生产设备运行情况的全面控制,从而避免了安全阀离线检测技术中存在的不足。
  2.4 应用不同的参数测量方法
  设备操作人员在应用安全阀校验的过程中,会用到不同参数的测量方法。安全校验的过程中,校验的现场空间具有一定的限制,校验人员在进行读表和记录的时候,也具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安全阀的校验系统需要可以对设备的检测和校验数据进行自动的记录。这种要求,对设备的多参数测量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安全阀离线检测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足,应用多种参数测量方法,可以避免离线检测技术应用过程中,因为测量方法错误引起的泄露事件。
  3 总 结
  安全阀离线检测技术是企业在实现对生产设备运行情况的检测的时候,运用的一种主要的技术,是保证企业生产设备安全生产的一项关键因素,在设备的运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针对安全阀离线检测技术应用过程中出现的不足,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解决,可以保证安全阀的正常运行,发挥重要的作用,保证设备的运行安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