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台达PLC选型

楼主(2016-03-25):
三台步进驱动器,这个选型可以吧

S系列全是薄型PLC,电源都是24VDC

主机总点数12点,不够再增加扩展模块

搞主机提供4路高速脉冲输出

用3路就够了。

EH系列可以带4轴,点数40点以上,太浪费了

网友A:
哇哇哇  要采购不  采购台达找我啊

网友B(2017-04-12):
点数要留有一定余量哦

网友C:
应该可以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网友D:
EH系列有4路高速输出,选晶体管T型的。

网友E:
DVP32EH00R3    DVP32EH00T3   DVP32EH00M3

DVP40EH00R3    DVP40EH00T3

DVP48EH00R3    DVP48EH00T3

DVP64EH00R3    DVP64EH00T3

DVP80EH00R3    DVP80EH00T3

网友F(2018-09-06):
手册上说不能同时输出4路脉冲的,EH的才行

网友G(2019-01-12):
台达的PLC价格便宜,功能 还可以的,经济实用,多用在小项目对成本敏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