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项目现场的疑问。

楼主(2016-03-25):
最近看到一个项目现场,三个西门子200plc分别控制一个循环系统中的三个部分, cpu为224,分别从 port0用电缆接到485-232转换接头上,插在工控机的232串口上。其中两个PLC的port1分别连接到一个触摸屏上。三个plc之间没有互相连接。(485-232转换接头上接了三根线,分别接到三个200plc cpu的port0上。)上位机组态软件是昆仑通态。实现了三组plc与上位机之间、三组plc之间的互相通讯。

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

1,这个是怎么实现的?用的什么通信协议?主从关系怎样?

2,200plc网络不应该是总线形式的吗?星形连接怎么也可以?

网友A:
工控机有多个串口,工控机可以和多个PLC通讯,也可以作为PLC之间通讯的媒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机有多个串口,工控机可以和多个PLC通讯,也可以作...

十分感谢您的恢复,我还想知道这三个plc和工控机走的可能是什么协议?PPI?还是Modbus?

网友B:
通讯线是应该是485的,只需两根线相互并联就行,只要地址不重复,最多可以连接255个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工控机有多个串口,工控...

 走的协议和解析那没有关系,一般是modbus。这给你查看一下组态软件的设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十分感谢,我现在想做一个远程监控上位机组态软件不支持网页发布,想用DTU走GPRS,但是DTU得接到pLC主站上,现在现场的情况应该是上位机做主站,所有PLC都是从站吧?我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