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4.1

楼主(2016-03-25):
SoMachine4.1中有TONR记忆延时定时器和CTUD增减计数器吗?还有计时器当中的ET是什么意思?ET输应该怎么输入?谢谢了。

网友A:
ET是指已经过去的定时时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么在ET引脚上接驳一个Time型变量,如果你不想知道定时已经定了多久,那么就不需要连接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