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MR编程口和COM口的设置

楼主(2016-03-25):
现做一个PLC远程控制系统,上位机用威伦触摸屏,接L60MR的编程口,端口站号:1,波特率等按自己需要设定,通讯正常。现在其485端口接PLC远程控制器(PLC还是为从机模式),因该远程控制器没有集成松下的驱动,需要选择为MODBUS RTU模式(因松下寄存器编号从0开始,按该配置软件要求选择为MODBUS RTU ZREO BASED模式)。在PLC编程软件中设置COM口为:站号1,波特率等和配置软件设成一样。通电后触摸屏和PLC能正常通讯,但PLC远程控制器和PLC无法通讯。是不是要把COM口设置为站号2,在远程控制器中把从机地址也设成2呢?PLC的这两个站好不能重复吗?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找PLC的硬件手册细看一下,一般都会有说明的

网友:
已调试正常,此口固定速率115200dps或19200d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