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的哪个CPU比较好?

楼主(2016-03-25):
PLC需要控制10台伺服电机,并且要具有通信和远端控制功能,请问用西门子的哪个型号的PLC比较好,还需要哪些模块,请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需不需要软冗余,加不加变频器?一般CPU315-2DP/PN就可以满足要求,除此之外你还需要ET-200远程I/0、CP341通讯模块、PS电源模块、SM系列DI/DO模块等。

楼主:
不加变频器,不需要软冗余。

网友B:
我也学习下。不过,cpu选型时不是先要看有多少数字量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嘛,我是小白,可忽略

网友A:
仔细看了下是伺服电机,老实说我没接触过PLC控制伺服电机,只知道貌似得带运动控制的定位功能,建议你加一个功能模块FM351,具体的你得咨询下这方面的大拿。PS:我只是个半吊子。

引用 楼主:
不加变频器,不需要软冗余。

网友A:
个人臆想的硬件组态,希望各位大神斧正。

网友C:
一般都应该可以的 西门子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有钱的话建议1500,反正你是大款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PLC,比较贵,而且也很强大,扩展点数能达到1024,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多,CPU312不知道行不行。另外西门子有CPU315-2PN/DP,没有CPU315-2DP/PN,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你这个根本用不上S7-300系列,S7-1200CPU 1215CDCDCDC的就能控制,一个控制四台,价格一台在2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