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6-03-25):
在大多数电源电路中,整流电路后都要加接滤波电路,以减小整流电压的脉动程度,满足稳压电路的需要。对于滤波电容C的选取,多是使用经验公式RC≥(3~5)T/2[1,2],并认为滤波电容C越大越好。那么,电容的选取是否越大越好?如何选择最佳电容?

电流经过整流桥以后的是脉动直流,波动范围很大。后面一般用大小两个电容大电容用来稳定输出,众所周知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因此可以使输出平滑小电容是用来滤除高频干扰的,使输出电压纯净。

电容越小,谐振频率越高,可滤除的干扰频率越高

容量选择:

(1)大电容,负载越重,吸收电流的能力越强,这个大电容的容量就要越大;

(2)小电容,凭经验,一般104即可。

经验:
(1)、电容对地滤波,需要一个较小的电容并联对地,对高频信号提供了一个对地通路。
(2)、电源滤波中电容对地脚要尽可能靠近地。
(3)、理论上说电源滤波用电容越大越好,一般大电容滤低频波,小电容滤高频波。
(4)、可靠的做法是将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并联,一般要求相差两个数量级以上,以获得更大的滤波频段。

案例分析:

有一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电压为24V,电流为500mA,要求: (1)选择整流二极管; (2)选择滤波电容; (3)另:电容滤波是降压还是增压?

(1)因为桥式是全波,所以每个二极管电流只要达到负载电流的一半就行了,所以二极管最大电流要大于250mA;电容滤波式桥式整流的输出电压等于输入交流电压有效值
的1.2倍,所以你的电路输入的交流电压有效值应是20V,而二极管承受的最大反压是这个电压的根号2倍,所以,二极管耐压应大于28.2V。

(2)选取滤波电容:1、电压大于28.2V;2、求C的大小:公式RC≥(3--5)×0.1秒,本题中R=24V/0.5A=48欧 所以可得出C≥(0.00625--0.0104)F,即C的值应大于6250μF。

(3)电容滤波是升高电压。
滤波电容的选用原则:

在电源设计中,滤波电容的选取原则是::     C≥2.5T/R
其中::C为滤波电容,单位为UF;T为频率,,单位为Hz;R为负载电阻,单位为Ω。
这只是一般的选用原则,在实际的应用中,如条件(空间和成本)允许,都选取C≥5T/R。

滤波电容的大小的选取 :

PCB制版电容选择
印制板中有接触器、继电器、按钮等元件时。操作它们时均会产生较大火花放电,必须采用RC吸收电路来吸收放电电流。一般R取1~2kΩ,C取2.2~4.7μF
一般的10PF左右的电容用来滤除高频的干扰信号,0.1UF左右的用来滤除低频的纹波干扰,还可以起到稳压的作用。
滤波电容具体选择什么容值要取决于你PCB上主要的工作频率和可能对系统造成影响的谐波频率,可以查一下相关厂商的电容资料或者参考厂商提供的资料库软件,根据具体的需要选择。至于个数就不一定了,看你的具体需要了,多加一两个也挺好的,暂时没用的可以先不贴,根据实际的调试情况再选择容值。如果你PCB上主要工作频率比较低的话,加两个电容就可以了,一个虑除纹波,一个虑除高频信号。如果会出现比较大的瞬时电流,建议再加一个比较大的钽电容。
其实滤波应该也包含两个方面,也就是各位所说的大容值和小容值的,就是去耦和旁路。一般数字电路去耦0.1uF即可,用于10M以下;20M以上用1到10个uF,去除高频噪声好些,大概按C=1/f 。旁路一般就比较的小了,一般根据谐振频率一般为0.1或0.01uF。

电容的本质是通交流,隔直流,理论上说电源滤波用电容越大越好。但由于引线和PCB布线原因,实际上电容是电感和电容的并联电路,(还有电容本身的电阻,有时也不可忽略)这就引入了谐振频率的概念:ω=1/(LC)1/2。在谐振频率以下电容呈容性,谐振频率以上电容呈感性。因而一般大电容滤低频波,小电容滤高频波。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同样容值的STM封装的电容滤波频率比DIP封装更高。至于到底用多大的电容,这是一个参考:
             电容谐振频率
电容值        DIP (MHz)            STM (MHz)
1.0μF                2.5                     5
0.1μF                 8                     16
0.01μF              25                     50
1000pF             80                    160
100 pF              250                   500
10 pF                800                1.6(GHz)
更可靠的做法是将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并联,一般要求相差两个数量级以上,以获得更大的滤波频段。一般来讲,大电容滤除低频波,小电容滤除高频波。电容值和你要滤除频率的平方成反比。
具体电容的选择可以用公式 C=4Pi*Pi /(R * f * f )。

总结:
(1)理论上理想的电容其阻抗随频率的增加而减少(1/jwc),但由于电容两端引脚的电感效应,这时电容应该看成是一个LC串连谐振电路,自谐振频率即器件的FSR参数,这表示频率大于FSR值时,电容变成了一个电感,如果电容对地滤波,当频率超出FSR后,对干扰的抑制就大打折扣,所以需要一个较小的电容并联对地。因为小电容,SFR值大,对高频信号提供了一个对地通路,所以在电源滤波电路中我们常常这样理解:大电容虑低频,小电容虑高频,根本的原因在于SFR(自谐振频率)值不同,当然也可以想想为什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想,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电源滤波中电容对地脚为什么要尽可能靠近地了。

(2)电容的SFR值和电容值有关,和电容的引脚电感有关,所以相同容值的0402、0603或直插式电容的SFR值也不会相同。当然获取SFR值的途径有两个:1.器件Data sheet; 2.通过网络分析仪直接量测其自谐振频率,知道了电容的SFR值后,用软件仿真。选一个或两个电路在于你所供电电路的工作频带是否有足够的噪声抑制比。仿真完后,那就是实际电路试验。

网友A:
是转发的还是楼主编撰的?

网友B:
文章提到;计算得出值;6250uf,你知道6250uf电容有多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文章提到;计算得出值;6250uf,你知道6250uf...

难道没看出来计算错误吗?

这位楼主总在论坛发这类帖子,以后不要再有这样帖子发在电工论坛。
因为有错,所有没评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