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无杆气缸使用寿命

楼主(2016-03-26):
提高无杆气缸使用寿命主要分为两个过程:

         一、无杆气缸的安装前后需要注意的事项:

1.安装前,应在1.5倍工作压力下进行试验,不应漏气。

2.安装时,要注意动作方向碳硫分析仪,活塞杆不允许承受偏心负载或横向负载。

3.安装的气源进口处需设置油雾器,以利工作中润滑。气缸的合理润滑极为重要,往往因润滑不好而产生爬行,甚至不能正常工作。

4.无杆气缸不使用满行程,特别活塞杆伸出时,不要使活塞与缸盖相碰击。否则容易引起活塞和缸盖等零件损坏。无杆气缸的负载在行程中有变化时,应使用有足够输出力的气缸,并要附加缓冲装置。

       气动元件无杆气缸工作的平稳性直接影响到驱动机构能否正常工作。无杆气缸的爬行等异常现象对驱动机构工作的平稳性影响较大,为保证无杆气缸的正常工作,正确的方法是对其进行维护保养,延长其使用寿命。

       二、气动元件无杆气缸的维护保养:

1)安装说明,定时,定次检查

2)滤芯的更换和其他的维护工作等,请在有了充分的气动元件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后进行。

3)在需拆卸保养是必须切断电源,停止供气,排放掉配管内的压缩空气,并确认已处于大气状态。

4)安装、修理、改造后,接通气源和电源,进行适当的机能检查和漏气检查。

以上是无杆气缸的维护保养方法,是延长无杆气缸使用寿命的方法,用户在安装前须清楚以上连接方式与维护保养方法。

网友A:
现在无杆缸价格下降很多,可以选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