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2CN烧了。那圆的是保险丝吗?

楼主(2016-03-26):
那圆的元件能用那个元件替代?谢谢大家

网友A:
问题:它烧了估计后面的功率模组也不保额,扔了吧

网友B:
烧的是其下层电源板子啊 修好上机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PLC外部供电 在进行上机使用喽

网友C:
这是啥,老照片吗????

网友D:
不一定单纯是保险问题

着急的话 可以直接换电源板子

然后再维修

我这边有电源板子

QQ 380311035联系  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