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为何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6-03-26):
    电磁流量计被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冶金、化学纤维、水泥制造、食品医药、造纸等工业生产各部门,由变送器和转化器组成,是一种新型的流量测量仪表。

在电磁流量计的安装过程中,操作有误会出现流量计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如下说明:

    1、信号电缆屏蔽层剥线长度不当,当电磁流量计接入变送器和流量测量管之间的信号电缆时,接线处屏蔽层的剥离长度也有明确的要求,如果不按要求操作,就可能有电噪音的情况,导致电磁流量计计量不准,并且显示值一直有波动的现象。

    2、有时会出现变送器和流量管之间的两条屏蔽线没有分开连接,尤其常见的情况是测量管一端的屏蔽线出现悬空,或是即使屏蔽线没有悬空,但是两根线连接到一个端子上,这样就会出现因测量效果不好而造成测量精度的下降。

    一般来说,电磁流量计之所以容易受到干扰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电磁流量计的安装环境选择不当,另一方面是因为电磁流量计接地存在问题,一般只要做好了这两点,电磁流量计是不会受到很大的干扰。

    所以,电磁流量计是一款维护方便,使用广泛的产品,可测各种酸、碱、盐等腐蚀性液体,用耐磨橡胶作内衬,可测磨损较大的矿浆,还可用于对卫生要求十分严格的食用液体流量测量。

网友:
要确保被测液体的电导率达到仪表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