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的保护浅谈

楼主(2016-03-26):
异步电动机在工农业生产中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由于使用不当或异步电动机自身原因,在实际中会出现很多故障。为了避免出现故障,引起烧毁异步电动机事故的发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必须很好的对它加以保护。由于异步电动机的保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电动机的容量、型式、控制方式和配电设备等不同来选择相应的保护装置及启动设备。

电动机的保护与控制关系

电动机的保护往往与控制方式有一定关系,即保护中有控制,控制中有保护。如电动机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往往是额定电流的4—7倍。这么大的起动电流若由接触器或断路器来控制,则电器的触头应能承受起动电流接通和分断考验,此外还应考虑对母排的冲击和上一级开关的影响。对中小容量的电动机常常采用直接起动的方式,所采用的接触器和断路器能经受起动电流的冲击,不会引起触头磨损加剧或损坏电器事故的发生。但对于大容量的异步电动机,实际中就不能采用上述方法的,因此实际中常采用降压起动的方法。传统的降压起动采用星—角降压方法,但此种方法控制比较复杂,起动中的保护与正常运行中的保护采用两种电路,为此需要有一个转换的电路,接线相当烦琐。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软启动器是一种很好的降压起动,接线简单,可设置起动数据,实现平滑起动。

电动机的控制还采用无触点的控制方式,即采用软启动控制系统。电动机的主回路采用晶闸管来接通或分断,有时为了避免在晶闸管元件上出现的持续损耗,正常运行中采用真空接触器承受主回路上的负载(并联在晶闸管上),这种控制有程控或非程控的,近控或远控;根据电子线路,容易做到。

电动机的损坏主要是绕组过热或绝缘降低引起的。绕组过热的原因往往是由于流经绕组的电流过大引起的。

异步电动机的故障

异步电动机的故障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机械的原因,例如轴承或风叶的损坏,另一部分是电磁故障。二者互为关联,如轴承的损坏能引起电动机的过载甚至短路,风叶的损坏使电动机的绕组散热困难,温升提高,绝缘降低。电磁故障原因有很多,如电机的过载、短路、欠压都能引起电动机的受损,其中短路的危害更大。引起电动机过载的原因除了上述以外,还有下面的原因。

1)       周围环境温度过高,散热条件差;

2)       电动机大起动电流起动时间过长;

3)       电动机的长期低速运行;

4)       电动机的频繁起动、制动等。

引起电动机短路的原因主要是绝缘受到破坏。

前面所叙述的是异步电动机在起动中的保护,它在运行中有很多保护。

异步电动机运行保护

异步电动机运行中的保护主要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和失压保护。电动机的绕组绝缘、导线绝缘、或线路发生短路时在电路中会出现很大的短路电流,后果引起线路电压急剧降低,短路电流流过电动机的定子绕组还会烧毁电动机。为了避免线路和电动机的损失,必须将短路切断。常用的保护元件有熔断器和断路器。熔断器作电动机的短路保护时,可能出现只有一相熔断器烧毁而导致电动机出现的单相故障,因此常使用断路器作为短路保护,可避免出现的单相,此外还具有过载保护功能。以后详加叙述。过载保护常使用热继电器。零压保护防止由于突然停电使电动机停运,电压恢复电动机自行启动而造成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