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是个什么元器件,有人知道怎么做么?

楼主(2016-03-27):
APU Starter Generator Test Stand Requirements

1.          General

The APU Starter Generator Test Stand is used for testing of the aircraft APU starter generators. The Test Stand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major assemblies.

1)      Drive Stand-Rotates and monitors the Unit Under Test

2)      AC Drive -Provides precise speed control of the AC motor.

3)      Interface-Provides for electrical interface, System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control and power distribution.

4)      Measurements for the key parameter of the starter generator.

2.          Key Performance Parameters

1)      Drive Stand

网友A:
辅助动力系统,自启动发电机。

辅助动力系统自启动发电机的测试标准。包括一下一些主要项目标准。

网友B:
通讯网鸟语蛮厉害的哦····

网友A:
用于飞行器的辅助动力系统的自启动发电机的测试。

测试的内容有以下一些。。

  1. 驱动标准扭矩和显示器

  2. 交流驱动--给交流电机提供精确速度控制

  3. 接口(界面)提供,包括电气接口,系统要求数据,系统控制信号以及动力。

  4. 自启动发电机的关键参数的测量。

    剩下的自己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友A鸟语蛮厉害的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飞行器的辅助动力系统的自启动发电机的测试。测试的内...

英文能看,能指点下怎么对这个系统给出一个技术方案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于飞行器的辅助动力系统的自...

怎么?让你们做??这可是个大项目。。系统需要测试的内容很多。。。

  简单点说,就是要测量这个 辅助动力系统自启动发电机(APU Starter Generator) 的各个零部件是否工作正常,转速,扭矩,辅助交流控制器,电机,以及供电,通讯,交互数据,测量数据,控制信号,接插件,以及一些传感器的测量参数,所有这些都必须测试正常。。这个仪器(或者项目)就是要干这个的。

网友C:
小菜鸟  路过  看看  评论

网友D:
你这个是一个伺服驱动什么 控制系统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于飞行器的辅助动力系统的自...

技术方案就是你要做一个这样的仪器(或者设备),可以对这个飞行器的辅助动力系统进行全面的技术检测,检测的内容包括以下一些内容,1,基础项目,2.键盘参数输入

1.基础项目又包括:(按照清单)系统的控制计算机,系统控制盘(界面),测量传感器及接入接口,交流电机,(提供1000HP马力给齿轮箱),两个齿轮箱最高输出30000转每分钟,最大加减速2200转/秒,每一个齿轮箱都可以持续提供500HP马力的载荷。润滑系统要独立自循环系统,并满足齿轮箱需要。操作--在0-26000转/分钟运转的情况下,随意进行加减速测试,加减速速率在0-2200转/秒。。。。一部分,另外自己看吧。。。。就是要做到以上这些项目都可行,而且可以实时监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于飞行器的辅助动力系统的自...

你们是干什么的??是已经有了这个设备你们学习使用?还是需要你们造出一个满足这些需要的一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