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伺服设计请教

楼主(2016-03-27):
现有几个工业机器人(六轴串联机器人)设计方面的问题想请教

资料上一般推荐 负载惯量/伺服电机惯量<3,但在实际设计过程中有下列问题:

1.机器人运动过程中负载惯量和负载转矩随姿态变化而变化;

2.伺服电机厂家的资料中推荐的惯量比为小于10~30,而且从机器人厂家的资料来看有些轴的惯量比是不满足惯量比小于3的;

3.如果按负载惯量和负载转矩最大的位置计算惯量比,选择的电机较大;

4.最佳惯量比为1, 如果按负载惯量和负载转矩最大的位置来选择电机和减速器,那么在某些姿态惯量比小于1,对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期待高手参与讨论啊..........

网友B:
關節式機械手的轉台其慣量相當大 但其對響應要求高 應該選低慣量伺服 這樣慣量比方可在20比內 反之用高貫量那只能在5比內

若考慮用直驅電機那只能用在最下面的轉台 建議你參考本人在運動板塊所寫的磐林智能感編碼噐中所提的最大 就是針對機械手中的機械匹配 這個軸的問題最大

其他軸則需考慮"扭力與重量比"

网友C:
一般J1-J3负载惯量稍大可以,但是J4-J6最好是低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