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电机,怎么控制或者是有关资料,谢谢给位大神

楼主(2016-03-27):
这是个什么电机,怎么控制或者是有关资料,谢谢给位大神

网友A:
应该是瑞士电机吧  直流电机

网友B:
这个图片只能只能说明这电机是瑞士产的

网友C:
网上搜索maxon,然后就出来一大堆,其中就有选型手册。你试试

网友D:
  我木有使用过!

   但是中国的强大的度娘比娘亲还要亲!

网友E:
DC伺服電機可問蘇州均信他們代理

网友F:
不就是直流伺服电机吗?

直接用交流伺服电机换了就是

网友G:
maxon的电机,选个驱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A(2017-12-16):
这个电机需要驱动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