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db块问题,高手帮助

楼主(2016-03-27):
本人菜鸟一枚,创建一个db块,其中有个布尔量,初始值为零,之后程序中未做调用,写入操作,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其实际值变成了一,这是为何?

网友A:
这是程序中出现了地址重叠。

例如:DB1.DBX0.0

如果给DB1.DBB0赋值1的话,就会导致DB1.DBX0.0为1,虽然你从来也没有用过DBX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程序中出现了地址重叠。例如:DB1.DBX0.0如果给DB1.DBB0赋值1的话,就会导致DB1.DBX0.0为1,虽然你从来也没有用过DBX0.0

我创建的是db8.dbx76.0整个db8里我并未创建db8.dbb76,而且整个db8里没有db8.dbd76,也没有dbw7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uanle 这是程序中出现了地址重叠。...

可能造成影响的地址为:

DB8.DBB76

DB8.DBW76

DB8.DBW75

DB8.DBD73

DB8.DBD74

DB8.DBD75

DB8.DBD76

另外,上位机(触摸屏,PLC)也具有直接读写地址的能力,最后,指针数据块也可能影响,例如:P#DB8.DBX50.0 BYTE 40 这种地址也将覆盖到DB8.DBX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