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kw变频器再次炸机,是否与稳压二极管选型有关

楼主(2016-03-27):
各位同行老师们,本人这几天接了 一个活,500kw的变频器,输出v相逆变模块炸毁(4块400a模块),驱动板门极电阻、对管炸毁,更换对管门极电阻以及5.1v稳压二极管两个,将驱动板带电测试波形,一切正常,送至现场装机电机空载运行正常,一带负载30hz时再次炸机,还是v相四个逆变模块,再次拆机门极电阻有几个坏了,对管也坏了,实在搞不清楚原因,门极稳压二极管原机是5.1v的正向导通压降为0.65,我所更换的5.1v稳压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为0.45v。请各位大神帮忙研究下是否有关系 原机w相驱动

网友A:
这里的稳压管应该是15v-18v,是不是没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稳压管应该是15v-18v,是不是没看清楚?

不是的,确定是5.1v,因为其他两相的也是这么多

网友B(2016-05-04):
5.1V稳压管在该电路里一般是作门极负压产生的,不会严重到要炸IGBT,建议机器装好不要接电机,运行到1HZ,在用示波器测试门极波形,试机时间10小时,别急着接电机,看看有没有过热的器件。

网友C:
原机W相驱动,你改成V相驱动?是不是会造成不同步呢,然后引起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