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发帖的时候不让上传资料

楼主(2016-03-27):
为什么发帖的时候不让上传资料,想传送点有用资料换点积分,结果点击了“上传资料”,资料名称不让写,选择文件也一直卡着,怎么回事啊,谁能告诉我?

网友A:
表示从来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资料是不是过大了?不能大于100M

先选择上传文件打钩,然后出现后面的,选择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B:
1、网速问题

2、文件大小超过100MB

3、服务器缓存引起的

换个时间段试试,也可以清理浏览器缓存试试,还不行,再换个浏览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