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简单问题

楼主(2016-03-27):
S5系列

一个CPU下面新建的object最多可以建立几个,里面的symbol是公用的么?就是说每个object里的I0.0点都是同一个是不?最好有个资料连接,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A:
1, 一个S5PLC只有一个符号表!

2, 项目程序中l 0.0一个绝对地址是一个标志

       详细的资料去某宝找:乐水工控生活

网友B:
我不知道对象,也不知道符号

俺就是一个小学没有毕业滴

网友C:
网上搜一下 资料  这个 应该 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