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logix plc

楼主(2016-03-27):
AB PLC感觉学起来好费力啊 大神们有木有好点的方法啊

网友A:
跟进项目,看说明书吧,在网上也可以下载些视频看看,AB还是很好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AB是一个很好的牌子,一般PLC接线等硬件介绍,都可以在用户手册上找到,PLC编程指令及例程介绍都可以在编程手册上学习,流行的PLC品牌,还有很多视频教程,可以学习

网友C:
我原来就是做AB的,感觉用起来确实很方便,就是价格相对来说高一些!

网友D:
用起来感觉AB挺灵活的,比较喜欢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