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阀不工作了

楼主(2016-03-27):
酒喝高了!但电器出问题了还发得修啊!

      看这个阀工作电压正常,但为什么不工作啊?

网友A:
线圈一般没问题 在保证供电正常的前提下 多半是阀芯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圈一般没问题 在保证供电正常的前提下 多半是阀芯有问题吧

网友C:
螺钉都没有拧紧,你自己说呢

网友D:
酒喝高了还修机器,兄弟,安全第一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酒喝高了还修机器,兄弟,安全第一啊

网友F:
楼主注意安全啊!喝酒上岗,比较危险

网友G:
阀内部线圈烧断,电压也是正常的,或阀内部机械卡死等都有可能导致阀不工作,量简单的排除问题方法就是找到相同的阀替换测试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阀被脏东东卡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注意安全啊!喝酒上岗,比较危险

网友I:
 比较危险喝酒上岗,楼主注意安全啊!

网友J:
要么线圈烧了,要么卡阀了,到时仔细听听有没有嗡嗡的声音!

网友K:
线圈烧了,阀芯卡死,松动的螺丝导致阀芯动作不动位都可能是问题点用排除法

网友L:
这种情况折开清洗下就好了

网友M:
他是怎么不工作了,是上电该导通没导通呢,还是没电该不导通还导通呢?如果是第一呢,量一下线圈烧了没第二呢,拆开看看回位弹簧故障还是膜片有问题

网友N:
线圈问题可能性较大,也不要排除阀体内有异物阻碍阀芯动作

网友O:
电动阀,不动作有限位连锁的可能性。

网友P(2016-04-29):
先空载通电试验下喽,酒后上岗,牛呀,,,注意安全

网友Q:
入水口端有块钢丝滤网,如果水源杂物多就会堵死。

网友R:
引用 网友N:
线圈问题可能性较大,也不要排除阀体内有异物阻碍阀芯动作

量一下就知道了好坏。还讲多少

网友S:
这种线圈磁力很小,阀芯有杂物卡死,松动的螺丝都可导致阀芯动作不动位

网友T:
水哥估计是当头的,下面人搞不定了,喝高了还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