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PC连接问题

楼主(2016-03-28):
下载到PLC的时候会出现自动PLC连接  是什么问题  com改了后下载进去还是这样。。是什么原因呀

各位老师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看COM号,再回头设置

网友B:
看看你的波特率 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看COM号,再回头设置

COM 是自己生成的改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波特率 设置的对不对

全设置成9600 都不行。。。

网友C:
请查看com号,地址,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确保一致。

网友D(2016-09-26):
阿斯顿发生的发生的发沙发上发呆发生的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