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的控件窗口无属性

楼主(2016-03-28):
成功注册了mscomct2.ocx,在windowmaker安装控件下的DTpicker功能,并创建一个控件窗口,原先机子上的工程创建后窗口有属性,换台机子安装工程并注册控件,打开窗口却没有属性,这是为什么?那里说controlname后面应该还有几个属性窗口?

楼主:
哪位大神回答?求助啊

网友A:
我目前在XP,WIN7 64位都遇到这个问题。导致该插件无法使用。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