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M440端子控制不能反转

楼主(2016-03-28):
教学需要在试验台上西门子变频器MM440端子控制不能反转(频率面板操作),面板控制可以控制正反转。MM420变频器可以控制正反转。求助!其中

参数号出厂值设置值说明

P0003 1 1 设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

P0004 0 7 命令和数字I/O

P0700 2 2 命令源选择“由端子排输入”

P0003 1 2 设用户访问级为扩展级

P0004 0 7 命令和数字I/O

P0701 1 1 ON接通正转,OFF停止

P0702 1 2 ON接通反转,OFF停止

P0703 9 10 正向点动

P0704 15 11 反转点动

P0003 1 3 设用户访问级为专家级

P1110 0 1 允许负的频率设定

P0003 1 1 设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

P0004 0 10 设定值通道和斜坡函数发生器

P1000 2 1 由键盘(电动电位计)输入设定值

P1080 0 0 电动机运行的最低频率(Hz)

P1082 50 50 电动机运行的最高频率(Hz)

P1120 10 5 斜坡上升时间(s)

P1121 10 5 斜坡下降时间(s)

P0003 1 2 设用户访问级为扩展级

P0004 0 10 设定值通道和斜坡函数发生器

P1040 5 20 设定键盘控制的频率值

P1058 5 10 正向点动频率(Hz)

P1059 5 10 反向点动频率(Hz)

P1060 10 5 点动斜坡上升时间(s)

P1061 10 5 点动斜坡下降时间(s)

网友A:
若确认参数设置没问题,可能是端子坏了,或者把正转的端子设置成反转试一下。

楼主:
把正传的端子设置反转还是正转。

网友B:
必须将正转接通再接反转(正反同时接)  反转才运行

网友C:
P0700 2 2 命令源选择“由端子排输入”

---这个改成1  面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