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pa仪表设定问题

楼主(2016-03-28):
        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我厂有一块profibus-pa通信的仪表故障,需要更换新表,但是新表上没有拨码,需要用软件设定地址,我按在网上找的资料里讲的用PDM软件,MPI编程电缆插到300cpu的DP口,可以通信到总站上的各个仪表,甚至仪表的参数都可以上传和下载,但就是无法修改仪表地址,点击软件中的修改地址就是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的PDM是6.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