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门子转向三菱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28):
本人之前接触的都是一些西门子的产品,但是最近boss要求接触三菱PLC,目前选购了一套FX3U系列PLC(各模块比较齐全),希望各位大神指教应该怎样快速上手!!!不胜感激

网友A:
注意写入模式和读取模式,切换到写入模式才能修改,编写程序,学会无聊按F4,不编译的程序是无法保存的,写入plc之前也必须编译,看看应用指令,这个是把所有应用的配件全部放一起的,x是输入,y是输出这个和西门子不一样。其它大致相同,不懂的百度就好

网友B:
下载一个FX3U指令手册研究一下,网上三菱视频也很多,下载一个对照着软件学习一下,三菱的上手还是很快的

网友C:
注意接线不要接错了,别的都没什么

网友D:
我就是从西门子转到三菱的,很容易上手的。

楼主:
回复内容:恩恩,感谢

引用 网友B:
下载一个FX3U指令手册研究一下,网上三菱视频也很多,...

楼主:
回复内容:您是指的是源型漏型的区别吗?

引用 网友C:
注意接线不要接错了,别的都没什么

网友E:
看下三菱的PLC 手册,应该比较详细,

网友F:
你有西门子的编程经验,只要看看三菱PLC的编程手册,很快上手的

网友G:
写程序主要是控制思路,换个类型只是换一个编程指令而已,实现方法是殊途同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