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气缸反复动作

楼主(2016-03-28):
请教各位大神,请问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气缸反复动作吗?什么型号,用几个?在线等,望解答,刚注册,没有积分,还是希望有人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设计成振荡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设计成振荡电路就可以了

请问哪个型号呢?我是菜鸟,没学过电工,只是平常工作接触了点这方面,所以可不可以麻烦画个线路图?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