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 230RC的输入必须要220V吗

楼主(2016-03-28):
买的logo买错了,买成了230RC,供电220V的这款,想问一下输入必须220V吗?用接近开关的输出24V当I1的时候,在线监测I1没有输入,程序根本不往下走。

网友A:
买的logo买错了,买成了230RC,供电220V的这款,想问一下输入必须220V吗?

用接近开关的输出24V当I1的时候,在线监测I1没有输入,程序根本不往下走。

——————

估计接入线路没接合适

建议楼主根据操作手册的图,自己画个接线图贴上来大家好好看看

网友B:
必须得AC220V才行,否则是识别不出来的。你可以增加一个DC24V的中间继电器,通过触点来接通AC220V电源引入信号。硬件手册应该对这方面有明确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得AC220V才行,否则是识别不出来的。你可以增加...

对的,低于100v的信号PLC是不识别的,重新换了24V的logo

网友C:
必须得AC220V才行,否则是识别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