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一个简单的平面移动台方案

楼主(2016-03-28):
本人以前做过施耐德的PLC,但是是第一次接触台达plc,定位控制也是第一次接触,所有来请教各位大神,求指点,谢谢!

如图所示,在一个矩形内固定有若干个待探测的点,探测点坐标位置已知,但可能会有几个不同的版本。要求控制电机使得探头能够依次正对着探测点停留3秒,直至所有探测点都被探测过。定位精度要求为0.1mm,速度等无要求,整个装置造价不高于1万元。请问:

1、电机应该选用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

2、如选用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选用何型号?

3、采用何型号台达plc?

再次感谢!

网友A:
也就是一般的定位控制走点就可以了,6个点的位置在触摸屏里面用寄存器D标示出来,程序里面就走对应的D,更改位置时,只需要在触摸屏上面写入数据就可以了,至于你说的到位后延时,只是通过程序定时即可。plc选用一个能控制2轴的就可以。至于型号你可以参考下台达plc的选型手册即可,要求不高的话用步进电机就搞的定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步进电机可以搞定

网友C:
步进电机,PLC只要是MT的即可!

网友D:
速度不快,精度不高的情况下用步进电机经济点,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有什么好的步进系统吗?可以做到下面两点:

1、细分步技术;

2、位置反馈。

网友E(2019-01-23):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PLC只要是MT的即可!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有什么好的步进系统吗?可以做到下面两点:...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