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脉冲暂停输出

楼主(2016-03-28):
台达

 EC系列脉冲暂停输出M1334怎么不可以用呢,M1334的电了还有脉冲输出?

网友A:
暂停脉冲输出

M1334 PLC CH0脉冲输出暂停,为OFF后需重新给定位指令一个上升沿才能再次启动定位。

M1335 PLC CH1 脉冲输出暂停,为OFF后需重新给定位指令一个上升沿才能再次启动定位。

M1520 PLC CH2 脉冲输出暂停,为OFF后需重新给定位指令一个上升沿才能再次启动定位。

M1521 PLC CH3 脉冲输出暂停,为OFF后需重新给定位指令一个上升沿才能再次启动定位。

不同的通道要用不同的中间继电器哦,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停脉冲输出 M1334 PLC CH0脉冲输出暂停,...

EC系列的和其他系列的不一样,他的特殊继电器不通用。

网友B:
这样准确吗?不知道,请问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