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运行人员理论知识集锦

楼主(2016-03-28):
一、名词解释:

1、三相交流电: 由三个频率相同、电势振幅相等、相位差互差 120 °角的交流电路组成的电力系统,叫三相交流电。

2、一次设备: 直接与生产电能和输配电有关的设备称为一次设备。包括各种高压断路器、隔离开关、母线、电力电缆、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电抗器、避雷器、消弧线圈、并联电容器及高压熔断器等。

3、二次设备: 对一次设备进行监视、测量、操纵控制和保护作用的辅助设备。如各种继电器、信号装置、测量仪表、录波记录装置以及遥测、遥信装置和各种控制电缆、小母线等。

4、高压断路器: 又称高压开关,它不仅可以切断或闭合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而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切断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它具有相当完善的灭弧结构和足够的断流能力。

5、负荷开关: 负荷开关的构造秘隔离开关相似,只是加装了简单的灭弧装置。它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有一定的断流能力,可以带负荷操作,但不能直接断开短路电流,如果需要,要依靠与它串接的高压熔断器来实现。

6、空气断路器 (自动开关):是用手动(或电动)合闸,用锁扣保持合闸位置,由脱扣机构作用于跳闸并具有灭弧装置的低压开关,目前被广泛用于 500V 以下的交、直流装置中,当电路内发生过负荷、短路、电压降低或消失时,能自动切断电路。

7、电缆: 由芯线(导电部分)、外加绝缘层和保护层三部分组成的电线称为电缆。

8、母线: 电气母线是汇集和分配电能的通路设备,它决定了配电装置设备的数量,并表明以什么方式来连接发电机、变压器和线路,以及怎样与系统连接来完成输配电任务。

9、电流互感器: 又称仪用变流器,是一种将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的仪器。

10 、变压器: 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是用来将某一数值的交流电压变成频率相同的另一种或几种数值不同的交流电压的设备。

11 、高压验电笔: 用来检查高压网络变配电设备、架空线、电缆是否带电的工具。

12 、接地线: 是为了在已停电的设备和线路上意外地出现电压时保证工作人员的重要工具。按部颁规定,接地线必须是 25mm 2 以上裸铜软线制成。

13 、标示牌: 用来警告人们不得接近设备和带电部分,指示为工作人员准备的工作地点,提醒采取安全措施,以及禁止微量某设备或某段线路合闸通电的通告示牌。可分为警告类、允许类、提示类和禁止在等。

14 、遮栏: 为防止工作人员无意碰到带电设备部分而装设备的屏护,分临时遮栏和常设遮栏两种。

15 、绝缘棒: 又称令克棒、绝缘拉杆、操作杆等。绝缘棒由工作头、绝缘杆和握柄三部分构成。它供在闭合或位开高压隔离开关,装拆携带式接地线,以及进行测量和试验时使用。

16 、跨步电压: 如果地面上水平距离为 0.8m 的两点之间有电位差,当人体两脚接触该两点,则在人体上将承受电压,此电压称为跨步电压。最大的跨步电压出现在离接地体的地面水平距离 0.8m 处与接地体之间。

17 、相序: 就是相位的顺序,是交流电的瞬时值从负值向正值变化经过零值的依次顺序。

18 、电力网: 电力网是电力系统的一部分,它是由各类变电站(所)和各种不同电压等级的输、配电线路联接起来组成的统一网络。

19 、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是动力系统的一部分,它由发电厂的发电机及配电装置,升压及降压变电所、输配电线路及用户的用电设备所组成。

20 、动力系统: 发电厂、变电所及用户的用电设备,其相间以电力网及热力网(或水力)系统连接起来的总体叫做动力系统。

二、选择题

1、两只额定电压相同的电阻,串联接在电路中,则阻值较大的电阻( A )。

     A、发热量较大    B、发热量较小    C、没有明显差别

2、万用表的转换开关是实现( A )。

     A、各种测量种类及量程的开关    B、万用表电流接通的开关

     C、接通被测物的测量开关

3、绝缘棒平时应( B )。

     A、放置平稳    B、使他们不与地面和墙壁接触,以防受潮变形      C、放在墙角

4、绝缘手套的测验周期是( B )。

     A、每年一次    B、六个月一次    C、五个月一次

5、绝缘靴的试验周期是( B )。

     A、每年一次    B、六个月一次    C、三个月一次

6、在值班期间需要移开或越过遮栏时( C )。

     A、必须有领导在场    B、必须先停电

     C、必须有监护人在场

7、值班人员巡视高压设备( A )。

     A、一般由二人进行    B、值班员可以干其它工作

     C、若发现问题可以随时处理

8、倒闸操作票执行后,必须( B )。

     A、保存至交接班    B、保存三个月    C、长时间保存

9、接受倒闸操作命令时( A )。

     A、要有监护人和操作人在场,由监护人接受

     B、只要监护人在场,操作人也可以接受

     C、可由变电站(所)长接受

10 、直流母线的正极相色漆规定为( C )。

     A、蓝    B、白    C、赭

11 、接地中线相色漆规定涂为( A )。

     A、黑    B、紫    C、白

12 、变电站(所)设备接头和线夹的最高允许温度为( A )。

     A、 85 ℃    B、 90 ℃    C、 95 ℃

13 、电流互感器的外皮最高允许温度为( B )。

     A、 60 ℃      B、 75 ℃      C 、 80 ℃

14 、电力电缆不得过负荷运行,在事故情况下, 10k  V以下电缆只允许连续( C )运行。

     A、1 h 过负荷 35 %    B、 1.5h 过负荷 20 %    C、 2h 过负荷 15 %

15 、电力变压器的油起( A )作用。

     A、绝缘和灭弧    B、绝缘和防锈    C、绝缘和散热

16 、继电保护装置是由( B )组成的。

     A、二次回路各元件    B、各种继电器

     C、包括各种继电器和仪表回路

17 、信号继电器动作后( C )。

     A、继电器本身掉牌或灯光指示

     B、应立即接通灯光音响回路

     C、应是一边本身掉牌,一边触点闭合接通其它信号

18 、线路继电保护装置在该线路发生故障时,能迅速将故障部分切除并( B )。

     A、自动重合闸一次             B、发出信号

     C、将完好部分继续运行

19 、装设接地线时,应( B )。

     A、先装中相         B、先装接地端,再装两边相

     C、先装导线端

20 、戴绝缘手套进行操作时,应将外衣袖口( A )。

     A、装入绝缘手套中    B、卷上去    C、套在手套外面

21 、某线路开关停电检修,线路侧旁路运行,这时应该在该开关操作手把上悬   挂( C )的标示牌。

     A、在此工作    B、禁止合闸    C、禁止攀登、高压危险

三、填空题

1、安全工作规程是中规定:设备对地电压高于 250V 为高电压;在 250V 以下为低电压;安全电压为 36V 以下;安全电流为 10mA 以下。

2、值班人员因工作需要移开遮栏进行工作,要求的安全距离是 10k V时 0.7 m , 35k V时 1.0 m , 110k V时 1.5 m , 220k V时 3.0 m 。

3、雷雨天气需要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应 穿绝缘靴 ,并不得   接近避雷器、避雷针 和 接地装置 。

4、遇有电气设备着火时,应立即将 该设备 的电源 切断 ,然后进行 灭火 。

5、值班运行工的常用工具有 钢丝钳 、 螺丝刀 、 电工刀 、 活板手 、 尖嘴钳 、 电烙铁 和低压试电笔等。

6、在变压器的图形符号中Y表示 三相 线圈星形连接 。

7、变电站(所)控制室内信号一般分为 电压 信号; 电流 信号    ; 电阻 信号。

8、在带电设备周围严禁使用、、和进行测量工作。

9、带电设备着火时应使用 干粉 、 1211 、 二氧化碳 灭火器,不得使用 泡沫 灭火器灭火。

10 、变电站(所)常用直流电源有 蓄电池 、 硅整流 、 电容储能   。

11 、变电站(所)事故照明必须是独立 电源 ,与常用 照明 回路不能 混接 。

12 、高压断路器或隔离开关的拉合操作术语应是 拉开 、 合上 。

13 、继电保护装置和自动装置的投解操作术语应是 投入 、 解除 。

14 、验电装拆接地线的操作术语是 装设 、 拆除 。

15 、每张操作票只能填写 一个操作 任务,每操作一项,做一个    记号“√” 。

16 、已执行的操作票注明“ 已执行 ”。作废的操作应注明“ 作废 ”字样。这两种操作票至少要保存 三个月 。

17 、在晶体管的输出特性中有三个区域分别是 截距 、 放大区 和 饱和区 。

18 、在阻、容、感串联电路中,只有 电阻 是消耗电能,而 电感 和 电容 只是进行能量变换。

19 、变电站(所)倒闸操作 必须 由两人 执行 ,其中对 设备 熟悉者做 监护 人。

20 、在倒闸操作中若发生 疑问 时,不准擅自更改 操作票 ,待向值班调度员或 值班负责人 报告,弄清楚后再进行操作。

21 、在变电站(所)操作中,不填用操作票的工作的 事故处理 、 拉合开关的单一操作 、 拉开接地刀闸或拆除全厂仅有的一组接地线 。

22 、填写操作票,要包括操作任务 操作顺序 、 发令人 、 操作人 、 监护人 及操作时间等。

23 、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人体接地点的安全距离:室内应大于 4 m ,室外应大于 8 m 。

24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是由一次回路的 负荷电流 所决定的,它不随二次回路 阻抗 变化,这是与变压器 工作原理 的主要区别。

25 、变压器油枕的作用是 调节 油量、 延长油的 使用寿命。油枕的容积一般为变压器总量的 十分之一 。

26 、变压器内部故障时, 瓦斯 继电器上接点接 信号 回路,下接地接开关 跳闸 回路。

27 、变压器的冷却方式有 油浸自冷 式、 油浸风冷 式、 强油风冷 式和强油水冷却式。

四、问答题

   1 、在那些情况下,操作前,必须进行核相?

答:⑴、一切新安装、改装与系统有联络关系的设备和线路;⑵、进线检修;⑶、变压器检修、折装电缆引线接头或调整分接开关;⑷、系统电缆重做接线盒、电缆头、移动电缆及其它可能变换相别的作业时;⑸、 PT 的二次回路接有同期回路,当检修 PT 或变动二次回路须做假同期试验。

2、 PT 运行中为什么二次不允许短路?

         答: PT 正常运行时,由于二次负载是一些仪表和继电器的电压线圈阻抗大,基本上相当于变压器的空载状态,互感器本身通过的电流很小,它的大小决定于二次负载阻抗的大小,由于 PT 本身阻抗小,容量又不大,当互感器二次发生短路,二次电流很大,二次保险熔断影响到仪表的正确指示和保护的正常工作,当保险容量选择不当,二次发生短路保险不能熔断时,则 PT 极易被烧坏。

3、 CT 运行中二次为什么不允许开路?

答: CT 经常用于大电流条件下,同时由于 CT 二次回路所串联的仪表和继电装置等电流线圈阻抗很小,基本上呈短路状态,所以 CT 正常运行时,二次电压很低,如果 CT 二次回路断线则 CT 铁芯严重饱和磁通密度高达 1500 高斯以上,由于二次线圈的匝数比一次线圈的匝数多很多倍,于是在二次线圈的两端感应出比原来大很多倍的高电压,这种高电压对二次回路中所有的电气设备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将造成很大危险,同时由于 CT 二次线圈开路后将使铁芯磁通饱和造成过热而有可能烧毁,再者铁芯中产生剩磁会增大互感器误差,所以 CT 二次不准开路。

4、什么是电流保护,动作原理如何?

答:当线路发生短路时,重要特征之一是线路中的电流急剧增大,当电流流过某一预定值时,反应于电流升高而动作的保护装置叫过电流保护,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是按最大负荷电流来考虑的,其选择是靠阶梯形的时限来配合的。

5、什么叫速断保护,它有何特点?

答:过电流保护启动电流是按照大于最大负荷电流的原则整定的,为了保证选择性,采取了逐级增加的阶梯形时限的特征,这样以来靠近电源端的保护装置动作时限将很长,这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允许的。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也采用提高整定值,以限制动作范围的办法,这样就不必增加时限可以瞬时动作,其动作是按躲过最大运行方式下短路电流来考虑的,所以不能保护线路全长,它只能保护线路的一部分,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影响电流速断的保护范围。

6、什么叫接地?什么叫接零?为何要接地和接零?

答:在电力系统中,将设备和用电装置的中性点、外壳或支架与接地装置用导体作良好的电气连接叫做接地。

将电气设备和用电装置的金属外壳与系统零线相接叫做接零。

接地和接零的目的,一是为了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例如工作性接地;二是为了人身和设备安全,如保护性接地和接零。虽然就接地的性质来说,还有重复接地,防雷接地和静电屏蔽接地等,但其作用都不外是上述两种。

7、为什么一些测量仪表的起始刻度附近有黑点?

答:一般指示仪表的刻度盘上,都标有仪表的准确等级刻度,起始端附近的黑点,是指仪表的指计从该点到满刻度的测量范围,符合该表的标准等级。一般黑点的位置是以该表最大该度值的 20% 标法。例如,一只满该度为 5 安的电流表,则黑点标在 1A 上。由些可见,在选用仪表时,若测量时指针指示在黑点以下部分,说明测量误差很大,低于仪表的准确度,遇有这种情况应更换仪表或互感器,使指针在 20%~100% 。

8、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答:⑴、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对具有较大电容的设备(如电容器、变压器、电机及电缆线路)必须先进行放电;⑵、兆欧表应放在水平位置,在未接线之前,先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在“∞”处,再将( L )和( E )两个接线柱短路,慢慢地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指在“零”处,对于半导体型兆欧表不宜用短路校检;⑶、兆欧表引线应用多股软线,而且应有良好的绝缘;⑷、不能全部停电的双回架空线路和母线,在被测回路的感应电压超过 12 伏时,或当雷雨发生时的架空线路及与架空线路相连接的电气设备,禁止进行测量;⑸、测量电容器,电缆、大容量变压器和电机时,要有一定的充电时间,电容量愈大,充电时间应愈长。一般以兆欧表转动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⑹、在摇测绝缘时,应使兆欧表保持额定转速。一般为 120 转 / 分,当测量物电容量较大时,为了避免指针摆动,可适当提高转速(如 130 转 / 分);⑺、被测物表面应擦试清洁,不得有污物,以免漏电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9、用兆欧表测量绝缘时,为什么规定摇测时间为1分钟?

答: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规定以摇测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备。因为在绝缘体上加上直流电压后,流过绝缘体的电流(吸收电流)将随时间的增长而逐渐下降。而绝缘的直流电阻率是根据稳态传导电流确定的,并且不同材料的绝缘体,其绝缘吸收电流的衰减时间也不同。但是试验证明,绝大多数材料其绝缘吸收电流经过一分钟已趋于稳定,所以规定以加压一分钟后的绝缘电阻值来确定绝缘性能的好坏。

10 、怎样选用兆欧表?

答:兆欧表的选用,主要是选择其电压及测量范围,高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高的兆欧表。低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低的兆欧表。一般选择原则是: 500 伏以下的电气设备选用 500~1000 伏的兆欧表;瓷瓶、母线、刀闸应选用 2500 伏以上的兆欧表。

兆欧表测量范围的选择原则是:要使测量范围适应被测绝缘电阻的数值免读数时产生较大的误差。如有些兆欧表的读数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 1 兆欧或 2 兆欧开始。这种表就不适宜用于测定处在潮湿环境中的低压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因为这种设备的绝缘电阻有有可能小于 1 兆欧,使仪表得不到读数,容易误认为绝缘电阻为零,而得出错误结论。

12 、什么叫定时限?什么叫反时限?

答:为了实现过电流保护的选择性,应将线路各段的保护动作时间按阶梯原则来整定,即离电源端越近时限越长。每段时限级差一般为 0.5 秒。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和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采用这种动作时限方式的称为定时限。定时限过流继电器为电磁式,配有时间继电器获得时限特性,其型号为 DL 型。

反时限是使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当动作电流大时,动作时间就短,反之则动作时间长,利用这一特性做成的继电器称为反时限过流继电器。它是感应式,型号为 GL 型。它的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的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定时限,一部分为反时限。当短路电流超出一定倍数时,电流的增加不再使动作时间缩短,此时表现为定时限特性。

13 、交、直流回路能合用一条电缆吗?

答:简单地讲交、直流回路是不能合用一条电缆的,其主要原因是:交、直回路都是独立的系统,当交、直流合用一条电缆时,交、直流发生互相干扰,降低对直流的绝缘电阻;同时,直流是绝缘系统,而交流则是接地系统,两者之间容易造成短路,故交、直流不能合用一条电缆。

14 、中央信号装置有几种?各有何用途?

答:中央信号装置有事故信号和预告信号两种。事故信号的用途是当断路器动作于跳闸时,能立即通过蜂鸣器发出音响,并使断路器指示灯闪光。而预告信号的用途是:在运行设备发生异常现象时,能使电铃瞬时或延时发出音响,并以光字牌显示异常现象的内容。

15 、掉牌未复归的作用是什么?

         答:掉牌未复归信号一般用光字牌和警铃来反映,其特点是在全部控制回路中,任何一路信号未恢复,均能发出灯光信号,以便提醒值班人员或操作人员根据信号查找故障,不至于发生遗漏或误判。

16 、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或过低有何影响?

         答: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时,对长期带电运行的电气元件,如仪表继电器,指示灯等容易因过热而损坏。而电压过低时,容易使保护装置误动或拒动。一般规定电压的允许变化范围为± 10 %。

17 、变压器过流保护动作,值班员如何处理?

         答:①、到现场检查若无明显故障时,可以送电;②、确定是人为误动,保护引起变压器开关跳闸或联系主控调度确定系统故障,引起该过流保护动作,而后变压器油开关跳闸则可不经检查立即投入。

18 、继电保护在异常故障时,值班人员都允许哪些责任?

         答: a 、当电站内部及系统发生异常和事故时,(如电流冲击电压突然下降系统振荡、过负荷,周波摆动。接地及开关自动跳闸等)值班员须做下列工作:①、检查信号掉牌落下的情况;②、检查音响、灯光信号发出情况;③、检查开关自动跳闸,自动装置的动作的情况;④、监视电流、电压周波及有功功率变化情况,将上述情况详细记入记录本内,然后按规定复归信号。

        b 、对上述检查的结果应及时通知值长,系统调度及车间领导。

        c 、下列情况规定值班员可自行处理:①、更换灯泡和保险;②、选择直流接地。

19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为什么不允许一部分设备接零,而另一部分设备采用保护接地?

         答:当采用保护接地的用电设备一相碰壳时,由于大地的电阻比中线的电阻大的多,经过机壳搪地极和地形成了短路电源、往往不足以使自动开关和保险动作,而接地电源,又使电源中性点电位升高,使所有接零线的电设备外壳或柜架出现了对地电压,会造成更多的触电机会。

20 、试电笔有哪些用途?

答:试电笔除能测量物体是否带电以外,还有以下几个用途:

( 1 )可以测量线路中任何导线之间是否同相或异相。其方法是:站在一个与大地绝缘的物体上,两手各持一支试电笔,然后在待测的两根导线上进行测试,如果两支试电笔发光很亮,则这两根导线是异相,否则即同相。( 2 )可以辫别交流电和直流电。在测试时如果电笔氖管中的两个极(管的两端)都发光,则是交流电。如果两个极只有一个极发光,则是直流电。( 3 )可判断直流电的正负极。接在直流电路上测试,氖管发亮的一极是负极,不发亮的一极是正极。( 4 )能判断直流是否接地。在对地绝缘的直流系统中,可站在地上用试电笔接触直流系统中的正极或负极,如果试电笔氖管不亮,则没有接地现象。如果发亮,则说明的接地存在。其发亮如在笔尖一端,这说明正极接地。如发亮在手指一端,则是负极接地。但带接地监察继电器者不在此限。

21 、什么叫防跳跃闭锁保护?

         答:所谓“跳跃”是指当断路器合闸是时,由于控制开关未复归或控制开关接点,自动装置接点卡住,致使跳闸控制回路仍然接通而动作跳闸,这样断路器将往复多次地“跳一合”,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跳跃”。防跳跃闭锁保护就是利用操作机构本身的机械闭锁或另在操作回路采取其它措施(如加装防跳继电器等)来防止跳跃现象发生。使断路器合闸于故障线路而跳闸后,不再合闸,即使操作人员仍将控制开关放在合闸位置,断路器也不会发生“跳跃”。

22 、发电机产生轴电压的原因是什么?它对发电机的运行有何危害?

         答:产生轴电压的原因如下:

         ①、由于发电机的定子磁场不平衡,在发电机的转轴上产生了感应电势。磁场不平衡的原因一般是因为定子铁芯的局部磁组较大(例如定子铁芯锈蚀),以及定、转子之间的气隙不均匀所致。②、由于汽轮发电机的轴封不好,沿轴有高速蒸汽泄漏或蒸气缸内的高速喷射等原因而使转轴本身带静电荷。这种轴电压有时很高,可以使人感到麻电。但在运行时已通过炭刷接地,所以实际上已被消除。轴电压一般不高,通常不超过 2~3 伏,为了消除轴电压经过轴承、机座与基础等处形成的电流回路,可以在励磁机侧轴承座下加垫绝缘板。使电路断开,但当绝缘垫因油污、损坏或老化等原因失去作用时,则轴电压足以击穿轴与轴承间的油膜而发生放电,久而久之,就会使润滑和冷却的油质逐渐劣化,严重者会使转轴和轴瓦烧坏,造成停机事故。

23 、什么规定变压器绕组温升为 65 ℃?

         答:变压器在运行中要产生铁损和铜损,这两部分损耗将全部转换成热能,使绕组和铁芯发热,致使绝缘老化,缩短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国家规定变压器绕组温升为 65 ℃的依据是以 A 级绝缘为基础的。 65 ℃ +40 ℃= 105 ℃是变压器绕组的极限温度,在油浸式变压器中一般都采用 A 级绝缘, A 级绝缘的耐热性为 105 ℃,由于环境温度一般都低于 40 ℃,故变压器绕组的温度一般达不到极限工作温度,即使在短时间内达到 105 ℃,由于时间很短,对绕组的绝缘并没有直接的危险。

24 、什么原因会造成异步电机空载电流过大?

         答:造成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过大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①、电源电压太高:当电源电压太高时,电机铁芯会产生磁饱     和现象,导致空载电流过大。②、电动机因修理后装配不当或空隙过大。③、定子绕组匝数不够或Y型连接误接成△形接线。④、对于一些旧电动机,由于硅钢片腐蚀或老化,使磁场强度减弱或片间绝缘损坏而造成空载电流太大。对于小型电动机,空载电流只要不坡过额定电流的 50% 就可以继续使用。

25 、怎样从异步电动机的不正常振动和声音判断故障原因?

         答:机械方面原因:①、电机风叶损坏或紧固风叶的螺丝松动,造成风叶与风叶盖相碰,它所产生的声音随着碰击声的轻重时大时小。②、由于轴承磨损或轴不正,造成电动机转子偏心,严重时将使定、转子相擦,使电动机产生剧烈的振动和不均匀的碰擦声。③、电动机因长期使用致使地脚螺丝松动或基础不牢,因而电动机在电磁转矩的作用下产生不正常的振动。④、长期使用的电动机因轴承内缺乏润滑油形成干磨运行或轴承中钢珠损坏,因而使电动机轴承室内发生异常的丝丝声或咕噜声。

         电磁方面原因:①、正常运行的电动机突然出现异常音响,在带负载运行时,转速明显下降,并发出低沉的吼声,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负载过重或单相运行。②、正常运行的电动机,如果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故障或鼠笼转子断条,则电动机会发出时高时低的嗡嗡声,机身也随之略为振动。

26 、铅蓄电池电解液的比重异常的原因是什么?怎样处理?

         答:比重异常的现象是:①、充电的时间比较长,但比重上升很少或不变;②、浮充电时比重下降;③、充足电后,三小时内比重下降幅度很大;④、放电电流正常但电解液比重下降很快;⑤、长时间浮充电,电解液上下层的比重不一致。

         造成电解液比重异常的主要原因和排除方法是:①、电解液中可能有杂质并出现混浊,应根据情况处理,必要时更换电解液;②、浮充电流过小,应加大浮充电源,进一步观察;③、自放电严重或已漏电,应清洗极板,更换隔板,加强绝缘;④、极板硫化严重,应采用有关方法处理;⑤、长期充电不足,由此造成比重异常,应均衡充电后,改进其运行方式;⑥、水分过多或添加硫酸后没有搅拌均匀,一般应在充电结束前二小时进行比重调整;⑦、电解液上下层比重不一致时,应用较大的电流进行充电。

27 、仪表冒烟怎样处理?

         答:仪表冒烟一般是过负荷,绝缘降低,电压过高,电阻变质,电流接头松动而造成虚接开路等原因,当发现后,应迅速将表计和回路短路,电压回路断开,在操作中应注意勿使电压线圈短路和电流线路开路,避免出现保护误动作及误碰接等人为事故。

28 、直流正、负极接地对运行有什么危害?

         答:直流正极接地有造成保护误动作的可能,因为一般跳闸线圈(如出口中间线圈和跳闸线圈等)均接负极电源,若这些回路再发生接地或绝缘不良就会引起保护误动作,直流负极接地与正极接地同一道理,如回路中再有一点拉那,就会造成保护拒绝动作(越级扩大事故),因为两点接地将跳闸或合闸回路短路,这时可能烧坏继电器接点。

29 、保护和仪表共用一套电流互感器时,当表计回路有工作如何短接?注意什么?

         答:保护和仪表共用一套电流互感器,表计有工作时,必须在表计本身端子上短接,注意别开路和别把保护短路,现在一般电流互感器二次线接到保护后接至表计,所以表计有工作,在表计本身端子上短接后,不影响保护。

30 、常见的操作过电压有哪几种?

         答:操作过电压易在下列情况下发生:

         ①、开断空载变压器或电抗器(包括消弧线圈,变压器一电弧炉组,同步电动机,水银整流器等)。②、开断电容器组或空载长线路。③、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网中,一相间歇性电弧接地。

31 、导线细小允许通过的电流就小,而某一条高压输电线比某一台电焊机的导线还细,那么是否能讲高压输出电线送的功率比电焊机的功率小,为什么?

         答:不能这么说,在输送相等的功率时, S= √ 3UI 因高压的线电压较高,相应讲电流就比较小,所以采用导线就细,同样电焊机的电压较低,在相等功率情况下,电流就显得较大。

32 、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过高,应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答:润滑脂牌号不合适,轴承室中润滑脂过多或过少,润滑脂中有杂物;轴承走内圈或走外圈,电机振动过大;轴承型号不对;联轴器不对中。

网友A:
这个配电室好面熟啊!千篇一律吗?

网友B:
基础知识,温故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础知识,温故一下吧。